[求助] 关于I2C控制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07-10):
用八选一I2C选择器来调用几个IO口的数据,使得他们同时到达下一个模块,求指教或者求一个代码学习学习。

网友:
这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发帖咨询时,请把问题描述清楚。不知道楼主的问题是什么意思

楼主:
比如说有八个IO口,我现在需要通过I2C来调控他们,使得他们的数据同时传送到指定地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8个io口,只要他们在同一时钟下,数据很容易同时到达目标,和I2C有啥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io口会收到一个触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