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稳定性分析

楼主(2017-07-10):
如上图所示:该电路有两个回路,分别是VREF》Q0》B>M1>C>Q1>VREF,该回路为负反馈回路;另一回路为VREF>Q1>C>M2>VREF,该回路也为负反馈回路。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需要两个负反馈回路呢?如何保证其稳定性?
我已经尝试断开C,则此电路工作不正常。

楼主:
麻烦大神看到帮忙解下!!!

网友:
C ->M2->VREF 这个只是为了让两边BJT电流匹配,你直接把C和VREF连起来是不是好理解了。

网友:
VREF》Q0》B>M1>C>Q1>VREF,该回路为正反馈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