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射频巴伦的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7-07-10):
我最近在做一个射频前端的仿真,电路是差分的,因此需要一个巴伦,现在我有几个问题不是很明白:1:analogLib中的ideal_balun是没有输入输出阻抗的,输入阻抗匹配在电路中怎么做?
2:rfLib中的balun是需要设置输入输出阻抗以及插入损耗的,这个时候的输入阻抗匹配在电路中怎么做?
3:这个问题是关于测试的,买到的村田的巴伦是有输入输出阻抗值以及插入损耗的,在做PCB的时候是否要考虑巴伦的阻抗匹配问题?该怎么做?

楼主:
没人么,大神出来解答一下啊

网友(2018-01-10):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2018-12-26):
回复 楼主:

顶一个

网友:
A Multiphase Digital Pulsewidth Modulated Polar Transmitter Architecture With Reactive Combiner for Improved Efficiency
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8579213

网友:
Balun有两种大类,变压器balun和传输线balun。前者是从模拟电路中发展过来的,频率到射频段,后者是基于微波工程理论。但是如果在射频微波电路中使用,两种balun都需要按照50ohm去测试使用,也就是两者都有传输和反射损耗。如果是买的balun的模块或者芯片,指标应该是按照50ohm或者100ohm端接去定的。如果端接变化了,指标可能会变化。

网友A(2020-07-23):
变压器阻抗匹配可以先在原理图里面按照T型网络模型进行匹配

网友(2022-10-20):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阻抗匹配可以先在原理图里面按照T型网络模型进行匹配

您好,可以说的再详细一点吗,我的理解是,再原理图中先用理想电容电感进行匹配,得到匹配网络的sp,然后通过layout版图画两个线圈得到变压器,通过电磁仿真得到对应的sp参数,然后对比优化至一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