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3V的芯片,如何做5V容忍的GPIO

楼主(2017-07-10):
要做一个5V tolerance的GPIO,芯片是3.3V供电,而且只有3.3V的管子可以用。怎么做呢?一头雾水,Input和OD output感觉管子都受不了啊,有什么特殊结构吗? 这种情况下,ESD电路怎么做呢?

网友:
肯定会有特殊的layer,去解高压相关的drc。

网友:
描述一下你的公司的领域,如果不是竞争公司,好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天下ic一家亲,不吝赐教谢谢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吧,亲。思路就是用一个nmos gate接在一个中间电压,让里面器件看到的电压低于3.3V。 PMOS 的衬底要浮起来,让管子任何两点看到的电压都不超过3.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衬底是否应该串联一个电阻到地,以加强bs的耐压能力??   这个电路放在最前面吗,还是只是作为input的开关??esd和输出是放在开关的前面还是后面?

网友:
ESD可以只用NMOS管的结构

网友:
開了眼界~~~~~~~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需要,因为各处的电压都小于3.3v了。用nmos esd 放在里面,因为esd是为了保护更里面的内部电路。

网友:
你这个tolerance是pad的输入会到5V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问题需要请教,PAD输入5V,NMOS管的VBS会出现5V的,NMOS会不会损坏?

网友:
因为只要有5V输入,这个nmos管就是on的,所以你说的5V其实是加在一个二极管上。不会损坏。
一定要用输入的电压分压,这样保证无论自己的芯片是上电还是断电,只要输入是5V,都是安全的。

另外提供一点背景,该电路大量生产十余年,没有问题。

网友D(2018-03-08):
请教一下:
1.电路图中VDD是接3.3V?400ohms电阻那一端接什么?
2.一定要用输入的分压是指芯片用5V电压分成3.3V供电??

谢谢。

网友(2025-02-11):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
1.电路图中VDD是接3.3V?400ohms电阻那一端接什么?
2.一定要用输入的分压是指芯片用5V电压 ...

同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