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ltipart path创建的guardring 中的孔不在格点上,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7-11):
multipart  path创建的guardring 中的孔不在格点上,是什么原因?
有没有大神知道啊,可以说下什么原因吗?怎么才能让孔在格点上。谢谢。

网友:
原因1:格点设置过大
解决办法:快捷键E修改格点大小
原因2:multipart path设置出错导致的offgrid
解决办法:重新创建multipart path
如果都不是这些原因,麻烦你把情况说具体一点,不然所有回答都只能是猜测

楼主:
谢谢大神,估计我的是tf文件格点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