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我写了一个添加大数量contact的skill代码,得到的Contact参数有错误,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7-07-11):
一下是我的代码,得到的Contact参数和设置的不一致。
procedure(AddRectContactM2_M1c()
    let((upperRightY upperRightX lowerRightY lowerRightX boxHeight boxWidth rows columns listbox centerx centery Grid)
         Grid=0.005
         listbox=enterBox()
         upperRightY=cadadr(listbox);
         upperRightX=caadr(listbox);
         lowerRightY=cadar(listbox);
         lowerRightX=caar(listbox);
         boxHeight=upperRightY-lowerRightY;
         boxWidth=upperRightX-lowerRightX;
         rows=truncate((boxHeight-0.12+0.26)/0.52);calculate the rows,remains the integer.
         columns=truncate((boxWidth-0.12+0.26)/0.52);calculate the columns
         centerx=float(round((upperRightX+lowerRightX)/2/Grid)*Grid);calculate the x coordnate and set it to the grid
         centery=float(round((upperRightY+lowerRightY)/2/Grid)*Grid);calculate the y coordnate and set it to the grid
         if(rows!=0&&columns!=0
           then
                 leCreateContact(geGetEditRep() "M2_M1c" centerx:centery "R0" 0.06 0.06 rows columns 0.26 0.26 "center" "center")
        )
    );end let
   ; AddRectContactM2_M1c()
);end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Shift<Key>F11" "AddRectContactM2_M1c()" )

以上是我写的代码,但是得到的Contact的参数width、length和Pitch与代码leCreateContact(geGetEditRep() "M2_M1c" centerx:centery "R0" 0.06 0.06 rows columns 0.26 0.26 "center" "center")中设置的width、length、pitch值。Contact的类型不会变,但是参数会跟随CteateContactForm中contact类型的参数变化。当CteateContactForm中为M2_M1c时,得到的Contact参数是M2_M1c的参数;当CteateContactForm中为M4_M3c时,得到的从contact的参数是M4_M3c的参数。刚接触skill,百思不得其解,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