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共模电感放在整流桥前后

楼主(2017-07-11):
AC-DC开关电源的输入端共模电感放置在整流前还是整流后呢,两种方案都见过,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个人觉得放在整流后更好。

网友:
外面
考量因素:若放在裡面,EC Cap 需要拆成兩個,
這時,兩個電容的GND
會因為CM choke 存在而有電位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EC cap是什么电容啊?大神指导下,谢谢!

网友(2017-08-25):
If put on the front of Rectifier, common mode choke needs higher voltage spec. It is relative to cost!

网友:
回复 网友B:

  EC 铝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