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begin:MONITOR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7-11):
always @(test)begin: MONITOR
case (test)
.
.
.
endcase
end

网友:
block name.it does not influence circuit function. maybe helpful when you use verdi or others tools,it can fast access to block.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2楼正解,“:monitor”只是一个块的名字,具体说是您这个begin……end块的名字,它起一个解释说明作用,提示下面begin……end里面描述的是一个monitor的功能,你也可以不写“:monitor”,它的出现只是为了加强程序的可读性而已。

楼主:
谢谢大家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