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C34063内部结构疑问

楼主(2017-07-11):
MC34063里面的比较器有人知道是怎么做的么?或者说压根就不是一个比较器,而是一个运算放大器,还带有补偿的??

网友:
我刚好做过,就是比较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个比较器的话,那就不存在环路稳定和补偿了。比较器有什么讲究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做补偿,由于有CT脚(锯齿波),外围应用的时候可以在外面做个EA。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限流这块是怎么做的?负载电流变大之后,过流关断点放在0.33V/Rcs?那开关频率是怎么变化的,好像里面还有一个变频的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么细节我不记得了,你看看motorola的datasheet,讲的很详细的。我记得是触发OCP后,立即关断Power
MOSFET,并且加大OFF时间,但是MaxOFF具体是多少我就不记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规格书上面写的还蛮详细的。现在我就是有点疑问,这个Toff变大,是通过那个信号去处理的?OCP是一个逻辑信号,还有其他啥信号可以,输出电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