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erce振荡器

楼主(2017-07-11):
根据晶体的参数,采用理想值,代入电路中,在晶体两端加最大最小信号值,发现振荡器没有起振。若在串联的电感上加一个初始电压,电路会起振,但是,最后的振荡会变成阻尼振动。

根据所给出的参数,可以求出Gmcirt是uA/V级别,而反相器的Gm是mA级别。

那么问题来了,电路怎么不起振呢?

求大神解救啊!

网友:
有可能Gm太大了,  另外“在晶体两端加最大最小信号值”是什么意思

网友:
要仿真到毫秒量级去,还要加点噪声

网友:
这个问题好眼熟。
1.首先有没有加入噪声,比如加个上电的过程。
2.环路增益是否足够,,比如可以加大反相器W/L,或增大工作电流
3.根据你说的你的Gm是mA/V???如果是真的,增益过大也会不震荡。一般不会这么大的增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晶体两端加个初始电源和地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仿真时间是足够的,仿了30ms;噪声没有加,加的初始值。

网友(2024-05-27):
仿真的模式一定要traponly。min step要足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