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電路量測問題

楼主(2017-07-11):
大家好我現在在電路量測上遇到問題想詢問一下各位前輩
此電路為混頻器
http://imgur.com/a/aT9p3
此連結為轉導級的架構

現在遇到的問題是
左邊轉導級DC部分都沒有電流,右邊電流則是跟模擬相同
我有在Cadence上把晶片下線的電路來跑過post-sim
post-sim出來的結果是正常的
LVS也都沒有錯誤
應該能確保送出去電路layout是正確的
所以是在想會不會是外部導致此結果
可能是打線、pcb設計的問題
還是可能轉導級vdd被靜電弄壞
我晶片打線打了20顆晶片,只有一顆是正確電流,其餘都是左邊vdd沒有電流

想請問一下大家,可能是靜電造成的嗎?
可能20顆晶片幾乎都是在那個地方壞掉嗎?
如果晶片裡面如果有地不完整,會造成量測沒有電流的狀態嗎?

网友:
是个射频电路,顶一下,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虽然不懂射频,但是静电损坏可能性不大。一般静电保护不好的芯片,也只是有一定概率损坏。20颗芯片,坏几个就很高了。
不至于20颗,坏19颗。你这个已经是个必然现象了,不是概率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