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ute 与 cell coupling capacitance 的问题

楼主(2017-07-11):
有两个问题想讨教下大家:

1. 在已经timing closure meet 的情况下,用DCAP cell替换原来的部分core filler cell后,发现timing有微小的跳起,论坛内搜索了一下,说是因为DCAP和其上面的走线之间有耦合电容产生,导致C值发生变化影响了timing。
   请问,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吗?

2. 假设1的结论成立的话,时钟线是高频信号线,其肯定会与底层的cell发生coupling capacitance!
    在排除绕线拥挤线与线之间的噪声影响等其他因素,只考虑时钟线和底层cell的耦合电容的情况下,时钟线走M2和M3与cell所产生的耦合电容,是不是就一定比走M5和M4所产生的耦合电容大呢?换句话说在刚才假设的情况下,clock 线走高层是对timing更有利的呢?

烦请各位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求大神啊

楼主:
求围观,请大神

楼主:
继续灌水,求指教

网友:
如果时序前后WNS差距在5ps以内可以认为计算误差,差距较大可以清楚是数据延迟变化大还是时钟变化大,我认为时钟高层走线,因为这种边缘电容变化造成的影响应该几乎没有。可以考虑不替换DECAP单元,重新插入dummy metal,重新STA分析,时序变化怎样,也有可能是因为更换dummy metal造成的时序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