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这两个管子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17-07-11):
请问下大神,有些电路中会有这样连接的管子,PMOS和NMOS这样连接有啥好处或其作用是什么?

网友:
MOS电容对电源滤波

网友:
补楼上
工艺 0.13um 以下时,出于ESD考虑,NMOS的栅极不能直接接VDD,PMOS反之,所以搞这么个结构用来做去耦电容填缝隙

楼主:
好的,知道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