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Xfab工艺画版图时找不到在哪里跑DRC

楼主(2017-07-12):
刚刚接触Cadence,用Xfab工艺设计反相器的时候不知道跑DRC的工具栏在哪儿,请各位大神们帮忙!

网友:
是他家的什么工艺?我记得他们厂提供的文件是assura的,不是现在常用的caliber,我看你的菜单里没有啊,没有安装还是.cshrc .cdsenv文件没有添加相关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用的软件是在服务器上跑的,之前用GSMC工艺的时候是Calibre,在提取参数的时候出了问题,我们没有权限修改文件,后来就换了Xfab工艺,前面的步骤基本上跟GSMC一样的,所以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
XFAB 使用环境变量比较多,要按说明设置好,特别是.cdsinit文件。不过与calibre没多大关系,菜单没有是calibre skill interface没设置。前几年用的Xfab工艺calibre、assura、dracula还都支持的,记得当时文件中说16还是17年应该全部采用PVS验证了。你可以看看他家说明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