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环路带宽与sigma delta调制器的量化噪声的关系是怎样确定的

楼主(2017-07-12):
应该是PLL的环路带宽会对sigma delta的量化噪声抑制。如果sd是三阶的,fs=16MHZ,环路滤波器也是三阶的,怎样定量的分析pll的环路带宽该有多少以抑制SD量化噪声?多谢啦

网友:
这个画出传递函数不久可以算出来了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三阶 sigma-delta 调制器的带内噪声: (△2/12)*(pi^6)/7/(M^7),而最大信号功率是: (△/2sqrt2)2,
那么, 调制器动态范围 = 最大信号功率 / 带内噪声 = 1.5(7/pi^6)M^7
PFD反馈端的频率/其噪声 = fPD/△fn,△fn单位是rms Hz

因为调制器动态范围必须大于fPD的SNR(调制器的采样频率就是fPD,必须保证采样频率的噪声不会影响调制器的性能),
我们有: 1.5*(7/pi^6)M^7 > fPD/△fn (1)

式中,M就是过采样率,M=fPD/2fc (2),fc就是PLL的闭环带宽,可以认为是开环带宽的2倍(根据环路分频比而定,在1到2倍之间,分频比越大,越接近2)。

另外,假设带内相位噪声是10logAn[dBc/Hz],那么△fn=sqrt(2/3*An)*fc^1.5 (3),同时An=θ2/(2fc) (4),θ单位是rms rad,也就是△fn的积分。

根据(1~4)可以简化得出: fc<fPD*[θ2/2*(L+0.5)/(2PI)^6]^0.2

实际的带宽要比计算结果更小。

参考文档: A 1.1-GHz CMOS Fractional-N Frequency Synthesizer with a 3-b Third-Order  Modulat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大神的指导和文档,不过我有点疑问:这种分析方式只考虑了带内的SD噪声而没有考虑带外的SD噪声,但是可能带外的SD噪声也有较大影响呢?因为三阶段SD噪声频谱是以60db/dec上升的,虽然滤波器是三阶的,整个环路是4阶的,最终的传输函数是-80db/dec,可以压制60db/dec的SD量化噪声,但是中间过程环路对SD噪声的传输函数是开始-40dB/dec,后面是-20db/dec,再后面才能达到-80db/dec,这样在带外整个系统的SD噪声的输出频谱是先往上翘起来,升高到一定程度才落下来的。就是说系统的带积分外的SD噪声是比带内的SD噪声高的。前面的分析只计算了带内的SD噪声,带外的被忽略了,这种计算方式可以吗?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我的理解是,这种计算方式的原理就是让SD的量化噪声在PLL带内的积分不超过PLL自身定的积分噪声指标,是这样的吗?多谢

网友(2019-12-16):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