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标准单元K库,寻求帮助

楼主(2017-07-12):
有个项目,需要标准单元K库,生成LIB和相应的timing module , 寻求帮助, 有站内联系。

网友:
楼主请留联系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站内短信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加我qq:16832140

网友(2018-07-25):
回复 网友A:

    您的联系方式留一下?

楼主:
项目已经完成半年了,不用联系了,谢谢

网友(2021-03-05):
请教楼主一个K库的问题,我用liberate生成.lib的时候,里面的寄存器单元因为有Q和QN两个输出pin,生成的.lib里自动将QN设置为了Q的related pin。但我看已有的库里都不会有QN作为Q的related pin,请问是不是需要额外在设置什么啊?(说明一下,我在define_cell里已经正确定义pin的方向和list了)

网友(2022-04-28):
有开库的小伙伴吗?有项目寻求帮助哦,有偿。私信或qq:2552890377

网友(2023-08-21):
k库交流qun: 892501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