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 Process的xrefine参数设置

楼主(2017-07-12):
请教各位:
refinebox min = 50.0<nm> max = 2.0<um> xrefine = {10.0<nm> 0.1<um> 0.2<um>}
上面红字表示X方向的上 中 下,因此应该是从小到大的顺序,但是为什么有的代码中第1个数字比第2个大?如下:

refinebox min= {-0.25 0.4} max= {0.4 0.6} xrefine= {0.1 0.06 0.1} yrefine= {0.1 0.01 0.1} oxide。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中间小,上下大

根据需要,想怎么设置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
refinebox min = 50.0<nm> max = 2.0<um> xrefine = {10.0<nm> 0.1<um> 0.2<um>}  这句前面min已经定义了最小网格间距是50nm,为什么xrefine中第1个10nm比min定义的更小?矛盾的。

应该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