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将gds导入virtuoso后,在layout中不显示,是因为layerMap配置不对么?

楼主(2017-07-12):
各位大神,自己弄了一个简单的gds文件,里面就是几个文本元素加一个多边形元素,我想将其导入到virtuoso中,需要怎么配置layermap呢?小弟没有基础,能否帮忙说的简洁一些,我是真的不会配置这种layermap文件啊,我将自己弄的简单的gds文件传上来,麻烦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个layermap的例子,万分感谢,我目前将这个gds导入到virtuoso中,在layout界面中是什么都看不到的。
gds文件例子如下,不让传gds的,我就改成txt了,将后缀改成gds即可

我目前用了一个以前导出gds时候,自动生成的xStrmOut_layerMap.txt文件当成了layermap文件,为了将gds导入,
xStrmOut_layerMap.txt文件内容为:
####################################################################
# This layer map file is generated by XStream/strmout
#It can be used during Stream In to preserve original layer/purpose.
#
# OA        OA        Stream        Stream
# Layer        Purpose        LayerNum    Datatype
####################################################################

然后就能将gds文件导入到virtuoso了,但是在layout界面中看不到图形啊。

导入过程中还报了4个警告:
警告1:
WARNING (XSTRM-75): Target library 'Tutorial_lib' is attached to the technology library 'NCSU_TechLib_FreePDK45'. Therefore, the technology file is opened in read-only mode. All the undefined layer-purpose pairs will be dropped.
警告2:
WARNING (XSTRM-107): Existing cells in the target library will be overwritten if the cell names in the Stream file and the target library are the same. To prevent this, set the '-writeMode' option to 'noOverwrite'.
警告3:
WARNING (XSTRM-36): The objects in the stream layer-datatype '0:0' are ignored. This is because the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is not specified in the layer map file. Specify the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in the layer map file and try again.
警告4:
WARNING (XSTRM-36): The objects in the stream layer-datatype '1:0' are ignored. This is because the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is not specified in the layer map file. Specify the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in the layer map file and try again.

看这个意思是0:0和1:0都被过滤掉了,这个0:0和1:0是要配置到layermap文件中么?在layermap文件中应该怎么写?layermap文件后缀是.txt么?麻烦各位大神指点下,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0:0和1:0都已经被ignore了,这两层应该是你的gds中原本用到的layer,所以stream in之后layout里边就没有东西了。如果你的library是attach到对应的PDK library,mapping layer这边可以不去做任何设定的。如果没有对应的PDK library,可以使用layer map文件,不过你的map文件有问题,参考格式:NW drawing 1 0,gds里面记录的是layer NO. ,而非layer name。
个人观点,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您说的对,我将一个txt文件当成layermap文件,其内容为:
poly  drawing  0  0
active  drawing  1  0
就好使了,我是瞎写的poly和active因为我不知道应该写什么,我想问下这个应该写成什么是怎么判断的啊?0和1我知道是从gds里面获取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导入的gds文件中有Astructer,Bstructer其中,Astructer引用了Bstructer,是用SREF方式引用的,当我将该gds文件导入到virtuoso以后,我发现Astructer和Bstructer各自都是正确的,但是在Astructer中看不到Bstructer的layout,为什么?这样正常么?是因为坐标问题么?需要怎么操作,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你的标题问题,再导入GDS时,你首先要保证你导入GDS的库绑定了正确的tech file(技术文件库),如果没有,你还可以引用正确的layer map,昨天没有上eetop,今天在这里回复你吧,你的layer map文件那天我不是让你参考你截图的那个了吗?正确的格式应该是 A1 drawing 1 0等,楼上那哥们说的对,至于你第二个问题,你能截图说明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对于你的标题问题,再导入GDS时,你首先要保证你导入GDS的库绑定了正确的tech file(技术文件库),如果没有,你还可以引用正确的layer map,昨天没有上eetop,今天在这里回复你吧,你的layer map文件那天我不是让你参考你截图的那个了吗?正确的格式应该是 A1 drawing 1 0等,楼上那哥们说的对,至于你第二个问题,你能截图说明一下吗?

大神您好,我导入GDS的库,在导入之前就是正常工作的,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绑定了正确的tech file(技术文件库)文件?我感觉应该是吧。。

嗯嗯,我参照那个做了一个layermap的txt文件,内容如下2行
poly  drawing  0  0  active  drawing  1  0
layermap文件。导入gds时候就不报错了。我的gds文件中有两个structer,structerA里面是3个文本元素,文本元素都是layer 是0,texttype也是0,structerB中是一个矩形,layer是1datatype是0,所以需要0:0和1:0,我就做了那个layermap的txt文件,格式就是您说的“正确的格式应该是 A1 drawing 1 0等”,
我是想问您下,这个A1用什么?例如A1是写成poly还是写成metal等等是怎么决定的?是经验?还是有固定规则?,又麻烦您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前面说的我不太懂,我就听懂了你最后问我的问题,layer不是自己加,也不是固有规则,是你在做版图时fab或者foundry给你的tech file或者layer map 或者design rule等一系列文件中都会提到的,也就是你在画版图时实际用到的版图层,layer绝对不能自己篡改,你改了你的layer名字就对不上了,你在导出GDS时会同时产生一个layer map文件,你直接用那个layer map不就OK了吗?这个东西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写呢,能问一下你导出GDS又导入GDS的目的是什么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你的gds NO 与datatype中间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前面说的我不太懂,我就听懂了你最后问我的问题,layer不是自己加,也不是固有规则,是你在做版图时fab或者foundry给你的tech file或者layer map 或者design rule等一系列文件中都会提到的,也就是你在画版图时实际用到的版图层,layer绝对不能自己篡改,你改了你的layer名字就对不上了,你在导出GDS时会同时产生一个layer map文件,你直接用那个layer map不就OK了吗?这个东西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写呢,能问一下你导出GDS又导入GDS的目的是什么吗?
     是的,我知道导出gds时候会直接生成一个layermap,我现在遇到的困难就是只有gds文件却没有layermap文件,所以只能自己做layermap文件。
只有这样才能将gds完整的导入到virtuoso中。同时我还要将该文件再导出成GDS给其他人使用,所以必须还得保证导出来的gds和导入之前的gds是一模一样的。。好尴尬。。。。我目前手头的gds文件都是没有对应layermap文件的。。。我感觉我可以手动编辑,自己做一个layermap文件,我发现这样的话,将gds文件导入到virtuoso中,他也是能正常工作的,但将这个virtuoso中的layout再导出为gds时候,却和之前的gds不一致了。。我现在超级需要导入前的gds和导出后的gds文件一模一样。。。。唉。。好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你的gds NO 与datatype中间没有:”额。。这个需要冒号么??我去试试吧。。因为我画的版图,用tech lib自带的生成layermap功能,我发现他自动生成的就是没有冒号。我就参照
他的写了,我加上冒号试试。

我现在能将gds导入了。。我看也正常,,就是再将其导出时候,文本元素的顺序变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得比较这个导入前后gds文件的内容。
我不能让文本元素顺序变啊。。。目前再努力的不让他变,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在跟你说一下layer map文件的格式是layer.map,内部格式是layer name         drawing/net /pin/bnd等等     GDS NO   datatype没了

网友:
layer map里面的东西一般都是fab或者foundry规定的,自己改了没有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 在跟你说一下layer map文件的格式是layer.map,内部格式是layer name         drawing/net /pin/bnd等等     GDS NO   datatype没了"

哦哦,看懂了,看懂了,太不好意思了。。
我去把我的文件名改一下,其他的应是满足要求的。
我目前文件内容就是:

poly  drawing  0  0
active  drawing  1  0

已经是满足要求了,应是差文件名不符合。我去改掉试试,多谢了,麻烦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layer map里面的东西一般都是fab或者foundry规定的,自己改了没有用的

嗯嗯,你这句话意思就是说layermap 内容必须是导出layout----->gds过程中,同步自动生成的?是这个意思吧??

但我现在的问题是,我只有gds文件,没有layermap文件,我必须得弄一个layermap文件来使这个gds文件进入virtuoso。

我确实只有gds。。。。。没有当时同步导出的layermap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你先搞清楚layer map文件的格式,我已经回复你其格式了,自己参照一下,gds no与datatype中间是不需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没有的话你问问你们那边的软件配置的人或者懂软件配置的人,为什么没有layer map,但是如果这样着急的话这个东西可以自己编辑只要格式正确应该没有问题,layer name不要自己篡改,根据你之前的tech file一个个对应layer name与GDS no还有data type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不是,你先搞清楚layer map文件的格式,我已经回复你其格式了,自己参照一下,gds no与datatype中间是不需要:的

尴尬了,我意思就是我发的里面一直也没有“:”啊。。。您为何一直强调“gds no与datatype中间是不需要:的”,您看12楼,我将layermap的文件内容发出来好几遍了。我那里没有冒号啊。。。我的layermap的文件格式目前没问题。。。。您一直强调不要有冒号,给我弄的有点蒙。。。呵呵。。还是非常感谢您的耐心指点

网友:
另外我猜想你在导出stream时,是不是没有选择tech lib或者tech file 或者layer map等,导致没有layer map的导出

网友:
即便你现在这种情况,你现在导入stream时,在导入之前你是不是要先选择需要导入的库,在你建立需要导入的库的时候你先把这个库attach到你的技术文件库,这样你导入GDS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你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另外我猜想你在导出stream时,是不是没有选择tech lib或者tech file 或者layer map等,导致没有layer map的“呵呵,我能说gds是从网上下载的,只有gds,没有layermap么!!!!!我自己编辑的layermap已经好使了。。。我给您回复好几遍了。。
呵呵。。目前的gds导入到virtuoso是能用的。。。。。但是我从virtuoso中再导出gds时,和导入前的gds做对比,文本元素串位了,这个才是我现在的问题。。。。我看您一直强调我导入时候的layermap格式错误。。。但我那个格式没错啊。。。那个已经不是问题了。。。问题是导入导出不一致 啊。。哥们,不是导入gds时候的layermap文件格式问题了。。。。是导出gds时候为何和导入前的gds不一致的问题。。。。您今天说的好像都说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络反应有点延时,不好意思,我在回复你这条消息时,我没有看到你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
即便你现在这种情况,你现在导入stream时,在导入之前你是不是要先选择需要导入的库,在你建立需要导入的库的时候你先把这个库attach到你的技术文件库,这样你导入GDS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你试试

兄弟。。我现在导入没有问题。。。我现在的liberary也是没有问题。。。。呵呵,感觉今天都给说拧巴了。。。
现在的问题不在导入啊。。。在导出。。。是导出的gds和导入前的gds不一致了。。。库没有问题的。。我的gds文件就是现有的一个库。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络反应有点延时,不好意思,我在回复你这条消息时,我没有看到你的回复“

哈哈,我就怕您看着不方便,每一条,我都将您说的粘贴过来了。。。真的真的非常感谢您。。没事,不急的。。我就是感觉我哪里都没问题了。。为何导入导出不一致。。有点蒙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问我的主要问题是layer map的格式~~

网友:
这样吧,我现在知道你的问题了,你看看你方不方便在导出GDS时截一张图让我看一下,我看看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但我不保证我能帮你解决,我只能帮你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吧,我现在知道你的问题了,你看看你方不方便在导出GDS时截一张图让我看一下,我看看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但我不保证我能帮你解决,我只能帮你看一下

麻烦您够呛,非常感谢。
,我在导入和导出gds时候都是在CIW界面操作的,使用的layermap文件都是xStrmOut_layerMap.txt这个文件,我验证了,这个是否是.map后缀其实是没关系的。
xStrmOut_layerMap.txt文件内容是:
poly  drawing  0  0
active  drawing  1  0

导出时候选项截图如下:

上面的4项目内容,都是点击libray后选择到cell01以后自动填上的,然后layermap是我手动选择的这个文件。然后就可以将刚才导入的gds又导出了。
导出后发现文本元素的位置,在gds文件中发生了变化。具体变化,您可以看下我刚发的另一个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632599-1-1.html,我的需求就是必须保证导入前后的gds内容一致,不能发生变化。。。。
麻烦您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问我的主要问题是layer map的格式~~“
呵呵,起始开始真的是layermap格式也想让您给我详细说说。但发现您越说越远。。我就想还是把您拉回来吧。。
您可能一直按照正向思维,从layout导出gds,很正常就是有layermap文件,但我确实是在反正用呢。我就是有gds文件,我就是没有layermap文件。
所以咱一直再一个反向思维困扰中。我目前自己编的layermap文件确实好使,不影响gds的导入。所以我也就没着急纠结layermap中的内容原理。
因为我是手动自己做的layermap文件,所以layermap中的”layer name“应该填什么,我不太确定,我知道layer name应该是metal或者poly等等等。。。但具体用哪个,是我的疑问。我知道layer name是从这一类取。但具体取哪个才是我想问的。。所以又回到原点了。。我是没有之前layout导出的layermap的。。。我就是没有这个layermap。。就是没有啊。。。呵呵。。不存在找谁要来这个layermap文件的场景,就是要不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我看了一下你没有选择technology library,是没有吗?
其次鉴于这个问题我建议你查看一下你两个layout view 里面的text位置是不是从layout view就不一样(你出问题的text),而不是GDS导出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我看了一下你没有选择technology library,是没有吗?
其次鉴于这个问题我建议你查看一下你两个layout view 里面的text位置是不是从layout view就不一样(你出问题的text),而不是GDS导出的问题"

technology library这个选不选都没报错。没有任何影响,我的gds应该是没用technology library,我一直理解technology library是gds依赖的库,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
我认为我的gds应该没有依赖technology library所以我没选,我之前试过选上。但选不选都不报错。。我一会儿再试试选上的。

您意思是原始gds中cell1是文本1,文本2,文本3,这种顺序,然后我将该gds导入到virtuoso中,用layout打开cell1,然后查看下是不是变成文本3,文本2,文本1这种顺序了吧??
是这个意思吧?在这个layout页面中,显示的是3个文本重叠在一起了。我可以选中每个文本,请问下我怎么才能知道在layout中他们的顺序是什么??我不懂怎么在layout中看顺寻,谢谢您了

网友:
感觉凭空描述真的好费劲,我有点想象不到你的问题了,你选上technology library,然后不要加载layer map应该就可以在导出stream的同时产生layer map了。如果三个重叠你还要求他们坐标一致有什么意义呢?不都在那附近吗?另外如果坐标不对的比较少的话我建议你手动改一下,没必要这么费劲了,当然你如果就说三个text的话我觉得你连改都不用改了,只要layer对就行了呀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出在stream的导出,就在你的两个layout view就不一致,你可以做一下LVL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觉凭空描述真的好费劲,我有点想象不到你的问题了,你选上technology library,然后不要加载layer map应该就可以在导出stream的同时产生layer map了。如果三个重叠你还要求他们坐标一致有什么意义呢?不都在那附近吗?另外如果坐标不对的比较少的话我建议你手动改一下,没必要这么费劲了,当然你如果就说三个text的话我觉得你连改都不用改了,只要layer对就行了呀
"辛苦你了。我自己也郁闷了。哎。不加载layermap,导出时候是可以自动生成layermap,但是生成的layermap用的是9:0了。。
我导入时候用的是1:0,如果用9:0的layermap(也就是不选择layermap,自动生成的layermap),会发现导出的gds与导入之前的gds相对比,差的更多了。。。这3个文本的坐标分别是(1,0)(2,0)(3,0)。不算重叠吧?
不只是一个gds文件,我们是好多gds文件,所以不能手动改。。必须从根本上找到原因。唉。。
就算在附近也不行。。必须得保证导入前的gds和导出后的gds一致。。。。
麻烦你了。。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出在stream的导出,就在你的两个layout view就不一致,你可以做一下LVL试试“
我是一个layoutview。里面有3个文本元素,不是2个layoutview。我的是在一个layout 界面中,可以看到3个文本。
请问什么叫LVL啊??怎么操作??我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想要求他导出前后,gds用16进制比较工具,要一致。目前用比较工具看,导出前后文本元素的位置交换了。。。。。这不行。。。

网友E(2022-05-09):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我现在也是在innovus中保存了gds文件,导入到virtuoso中无法正常显示

网友(2022-12-23):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我现在也是在innovus中保存了gds文件,导入到virtuoso中无法正常显示 ...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