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exe停止工作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7-12):
之前在win7上安装了HSPICE 2010.12一直可以使用,但是今天用了下却说HSPICE.exe停止工作了,如图,avanwaves可以用,这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赐教。

网友:
关掉再启动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试着重启了但是并没有用,还是如此,我又在其他两台电脑上装了下,一台可以运行,另一台同样问题,看来可能是电脑系统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看起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