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2015破解问题

楼主(2017-07-12):
每次到这里就不行 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
从开始菜单的最近安装(添加)项目有一个ADS license manager,也可以执行后面的步骤。绕过了07b的错误

楼主:
已解决 破解步骤有问题

网友(2017-08-15):
<ADS2013.06破解版win7下安装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1876c852b12985890b13760d.html

ADS2015安装文件下载链接
http://edadownload.software.keysight.com/akdlm/downloads3/ads/2015/01/ads2015_01_shp.exe?__gda__=1469617325_292d30c1d9c61a2809b2994b3e43ccb2&fileExt=.exe

win7(64位)
准备工作
首先 在空余的硬盘里新建一个文件夹 program files 或者类似的英文
然后 在program files文件夹中再新建两个文件夹一个是keysight 一个是works
然后 在keysight文件夹下新建一个文件夹 为 ADS2015_01
如果之前装过的,卸载干净包括EEsof_License_Tools如果系统提示要用Java虚拟机 用java-1_5_0-windows-i586解压安装然后卸载。

开始安装
期间360等会拦截,选择允许,想省清点把360等类似工具在安装前退出
accept>>complete>>
安装文件路径
D:\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15_01
默认用户路径
D:\Program Files\works
license 工具安装路径(之前装过的可能会没有这一步骤 默认安装在你第一次安装的文件夹)
D:\Program Files
安装完成后会提示指定license,先取消,下一步手动指定

破解
用记事本打开crack_EEsof_License_Tools\license.lic文件(右键>属性>打开方式 更改>记事本 确定)
将第一行中间的myserver替换为你的主机名(主机名可以 右键 计算机->属性->计算机全名 下直接复制可得)
Ctrl+H将文档中所有的94DBC9AE7B4F替换为你主机的MAC地址(可以开始>在搜索程序很文件那个框里输入cmd 回车>ipconfig /all 查看自己的主机MAC地址(也就是物理地址),去掉中间的短划线)
保存,退出
将crack_ads_201501_patch复制替换你ads目录相应的文件
将crack_EEsof_License_Tools复制替换你的Program Files\bin下相应的文件

完了之后执行

EEsof_License_Tools\bin 下面的aglmmgr.exe
选ads -》 选add or  replace a license file-》点选加入-》找到license.lic-》点下一步-》点exit
然后license manager 窗口能看到license 的启动情况。

设置系统环境变量  (这一步可做可不做)
右键 计算机->属性->高级系统设置->环境变量
点击新建,设置一个系统环境变量
变量名:HPEESOF_LIC_DIR
变量值:D:\Program Files\EEsof_License_Tools\bin(或其它等效路径名称,只要与之前修改后license.lic的地址一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