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AR ADC电平切换问题

楼主(2017-07-12):
我最近做了一个SAR ADC,采用单调下降的方式控制,可以从下图看出,每次电平切换后,电平都会有一段下冲,然后才能回到正常值,请问这是由什么问题引起的呢?

1

1

楼主:
因为想做高速SAR,我就让每次比较的时刻发生在切换后不久,如果有这种下冲的问题,导致比较的时候很容易比错

网友:
式什么电平那??dac的输出吗,还是输入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DAC的输出,接入比较器的电平

网友:
你这个dac应该是电容阵列,你采用下降方式比较。比如当你的高位本来接电源的,切换的时候,瞬间接到了地,会把电容的另一个极板电压与(即dac输出)拉低。所以出现了这个瞬间往下掉

网友:
    电容阵列 目前可以做多少 bits ? layout match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想问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这个现象吗?增加开关的尺寸是不是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想问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这个现象吗?增加开关的尺寸是不是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大尺寸没用。adc数据切换的时候总会有这个想象,只要不造成电荷损失或者耐压问题,不影响比较结果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说用于切换的开关对于电路的速度没有影响。因为看到过一篇论文里,大电容用的大尺寸的开关,小电容用的小尺寸的开关,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电容的充放电速度吗?

网友:
对于充电,是大电容用大开关。对之前的这个现象,加大开关不一定能改善

网友(2017-12-04):
SAR ADC电平切换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开关尺寸跟电容个数成比例的设计,是为了保证各bit的电容充放电速度一样。如果某位电容充放电速度太慢,将导致DAC输出存在建立误差,这个建立误差大小就跟这位电容的大小有关,进而降低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