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跑LVS的时候提示supply error detected怎么解决

楼主(2017-07-12):
DRC通过 但是LVS提示supply error detectded 要如何解决 我为了简化连线 好几个PMOS的衬底没有直接用metal 1连接到最上面的VDD,而是在衬底的metal 1上直接打label 是这个问题吗?    layout里同样的label只能打一次吗?  求高人指点 谢谢谢谢谢

楼主:
用的 cadence virtuoso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label 需要加:
    2. virtual connect colon 这个option 没有设成YES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名字的label超过1个就都要加“:”吗?  如果没有重名的label 不加“:”也是正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情况, 如果两条net没有连起来就需要加:,同时你的virtual connect colon 要设成YES;如果是连起来就不需要,而且打多少个同名的label都没关系

网友:
也可以不加“:”,把Virtual connect name 设置为“?”就可以了,表示只要同名就默认互联。不过这个option有风险,wholechip最好关掉。

网友C(2022-10-07):
我遇到的几种情况:1.lable层没打对 2.VCC和GND没注意接到一起去了(找了半天)

网友(2022-12-14):
这种情况就是电源地有问题,还是注意一下比较好

网友(2023-03-27):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的几种情况:1.lable层没打对 2.VCC和GND没注意接到一起去了(找了半天) ...

met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