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tch的timing如何检查

楼主(2017-07-12):
design中有latch。因为历史原因,不能去除。

结果verification在gate simulation时,latch在worst case中出错,经过分析,是因为latch在RTL中,d和en同时失效,但因为rtl simulation使用0 delay,没有发现问题。解决的方法在latch的d pin前加delay cell.

但是,dc没有报latch有timing error. RTL中,latch的d pin是由HCLK经过组合逻辑产生的。我们没有对它加constraint,HCLK是clock port. 但是,为什么Primetime没有report这个是unconstraint point呢?是不是这个unconstraint point 只针对DFF?

现在决定加constraint, 否则靠gate simulation发现有点不放心。应该加什么constraint呢,en是不是要设置成generated clock?

网友:
楼主画个简单的timing path图比较好说明问题。如果是constraint的问题,你可以用STA report timing,看你的timing path是不是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