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将gds导入virtuoso以后,再将该gds导出,为什么元素顺序就变了?谢谢

楼主(2017-07-13):
您好,制作了一个gds文件,该gds格式大概为下图,有两个Structer和一些文本元素。

然后再将其从virtuoso导出为gds文件,发现导出后,变成如下格式

文本1和文本3的出现位置发生了调换,请问是为什么啊??
导入导出时候,我自己手动编写的layerMap文件,该文件内容如下:

poly  drawing  0  0
active  drawing  1  0

我想请教下,发生这种换位的原因是layerMap导致的么??请问如何才能让导入导出的gds文件内容一致??感谢。

另外,上面是演示图。。实际中我的StructerB中有一个多边形,他的layer是1,所以在layermap中我配了个1:0,也不知道对不对。。

,我发现导入导出前除了文本换位了,还有文件修改时间和访问时间发生变化,但我认为时间变化应该是合理的,我现在就想求助各位大神指点下,为何文本会发生换位呢?是哪里出错了呢?感谢

网友:
根据楼主提供的信息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呀!坐标(0,0)对应文本1,(2:0)对应文本3。
其实我是尽量不使用layer map文件的,map过来过去的容易弄错。只要有正确的pdk library,steam in/out 都不需要layer map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据楼主提供的信息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呀!坐标(0,0)对应文本1,(2:0)对应文本3。
其实我是尽量不使用layer map文件的,map过来过去的容易弄错。只要有正确的pdk library,steam in/out 都不需要layer map文件。
”太感谢您的回答了。。。虽然坐标和文本的对应顺序没有错,例如坐标0,0还是对应文本1,坐标2,0还是对应文本3,但是他们在gds文件中
出现的顺序变了,对我来说也是不行的,我必须要gds文件导入前和导入后16进制比较一模一样。。。。。
我现在又pdk library啊,但是我每次导入导出时候,要求我必须得选择一个layermap文件,不选择的话,就不让导入(导出时候是不需要的,他会自动生成一个layermap文件,例如就叫A文件)。但是我目前只有gds文件,没有其对应的layermap文件,我在导入virtuoso时候就一直报错,不让导入,请问在没有layermap文件的情况下,您是如何将gds导入到virtuoso的???具体操作能说下么??我实在是不会无layermap文件导入了。。。万分感谢

网友:
看不太懂 你的問題 ,
導入 用文件
那導出也要用文件
用相同文件
應該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
你先吳 layer map 導出
從 LOG file 訊息中 編寫 layer map
再用 這個layer map 導入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不太懂 你的問題 ,
導入 用文件
那導出也要用文件
用相同文件
應該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
你先吳 layer map 導出
從 LOG file 訊息中 編寫 layer map
再用 這個layer map 導入試試"
您好,我的问题点就是这个gds不是在我这里导出的,所以没有后log信息,就是没有这个信息,在哪里都要不到这个信息,就是只有gds,没有log,也没有其对应的layermap文件,这个layermap文件必须自己写一个。。。需要怎么办呢??您就假想成就给你一个gds文件,啥都不给你。。你怎么导入到virtuoso中呢??好尴尬。。谢谢您了

网友:
与layermap有什么关系呢,看了半天都不知道问题描述的是什么意思。导入gds使用layermap只是为了映射到相应的tech lib(PDK )而已,不写只是不做映射,导入肯定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6# cxl66不选择的话,不让导入啊!我是在CIW界面导入的。。如果不选择layermap的话,不让导入。。。
我目前测试发现,layout---gds1---再将gds1导入到layout----再导出gds2,
这个gds1和gds2中相同layer下的元素,顺序就变反了,请问为什么呢?我需要gds1和gds2中的文本一模一样才行。。请问需要怎么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版本不让导入?至少IC5141,IC615都没有问题的。你说的元素是什么?把报告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什么版本不让导入?至少IC5141,IC615都没有问题的。你说的元素是什么?把报告贴出来"我用的是IC617,版本,我是在ciw中选择import——stream,然后选好gds,选好tech library。如果这时不选layermap文件的话,就不让导入。请问下,我这个操作没有毛病吧??
我所说的元素就是metal,poly,text等等,每一个都是一个元素。。。。我不知道你们把这些叫做什么。。。。
额。。我是新手,我不知道你说的报告是什么。。。好尴尬。。。
简单说就是:
画一个layout——将该layout导出为gds1文件——将gds1文件导入到virtuoso的layout中——再将其导出为gds2文件。
用16进制比较工具,比较gds1和gds2,你会发现文件不一样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不一样。。。正常的同一个layout导入导出多次,得到的gds文件应该一样才对(文件里面的时间字段变化是正常的,但其他内容不应该变化)
。。。谢谢你了。。我是新手。。。额。。也不太懂您说的报告。。。
再简单点说:我画10个poly,多次导入导出。。。这10个poly在gds文件中出现的顺序变了。。。

网友: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大不了你两个GDS做一次XOR 看看有没有位置变化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大不了你两个GDS做一次XOR 看看有没有位置变化就行了。“您好,我要求两个gds中(就是在16进制文件中),两个gds里的内容要一样。
请问您说的XOR是什么意思??纯新手,不懂啊。。。能简单说下么?谢谢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算只有一個 GDS 你可以 在 無 tf 下 stream in 新的library 這時
會 出現 L幾 , L幾的情形 , 你把GDS stream in 後 會有 log file
打開 layout 按照你的經驗 判讀 那些 layer 是甚麼 ?
在 編寫 layer map 導入 你有 tf library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目前的问题是,导入再道出,gds问件中element元素的顺序,变了,请问是为什么?谢谢,如何才能让gds问件不论怎么导入导出,gds文件内容中的元素顺序都不变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目前的问题是,导入再道出,gds问件中element元素的顺序,变了,请问是为什么?谢谢,
如何才能让gds问件不论怎么导入导出,gds文件内容中的元素顺序都不变呢

我看不太懂 這個問題 ?
element元素的顺序 是指甚麼 ?

楼主:
回复 网友E:

   “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大不了你两个GDS做一次XOR 看看有没有位置变化就行了。”
您好,有问题的。。。我想让gds中,简单说也是gds中文字(16进制)的内容也是一致的。。而不是单纯的A元素是layer1,B元素也是layer1,
A和B 就可以在GDS中互换位置了,我不想让他们互换位置啊。。。。A在gds中先出现,你就要一直先出现,然后再是B出现,不要A和B出现的位置会发生变化啊。。大神,有什么办法不让这个位置发生变化么??谢谢了

网友:
一直不明白你说的元素是什么意思?
纯文本的GDS谁会care这个东西?

从我的认知,两个GDS一样,首先是大小一样,然后hier 结构,XOR的结果
谁还管文本里面的顺序,那这个你要问EDA tool  AE了,不过他们回答肯定是,如果你版本没变GDS没改,那肯定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直不明白你说的元素是什么意思?
纯文本的GDS谁会care这个东西?

从我的认知,两个GDS一样,首先是大小一样,然后hier 结构,XOR的结果
谁还管文本里面的顺序,那这个你要问EDA tool  AE了,不过他们回答肯定是,如果你版本没变GDS没改,那肯定是一样的。"

您好,简单点说,我就是要用文本比较工具,让前后的gds在文本比较工具中一模一样,里面的仅仅允许时间有区别,别的都要前后一致。。
呵呵,好尴噶,,,我目前还就是必须要关注纯文本的GDS了。。。唉。。。谢谢您了。。口头说的没改没用啊。。。我要求的是必须GDS文本内容也得一模一样(时间相关除外)。。。。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