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srio gen2的问题

楼主(2017-07-13):
小弟用的ISE14.7,现在刚刚接触这个IP核,最终目的是要实现K7和DSPC6678的通信。前几天看了一下整个手册,也把例程加了进去。但是看例程的仿真后还是有很多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1. 这个核中的maintenance port 和I/O port 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2. 这个程序中发送数据的帧头中都带有地址,这个地址该怎样理解?

希望能够有个简单明了的回答帮我梳理一下思路,谢谢了

楼主:
来个大神指导一下我把

网友:
ISE支持7系列的芯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ISE最高支持到7系列。

网友:
maintenance port可单独拿出来,用于进行maintenance read和maintenance write,主要用于读写对方的寄存器。

地址就是表示对方作为一个存储器的地址。FPGA如果向6678用NWrite写数据,这个地址就是6678的存储器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感谢,那这么说的话I/O port和 maintenance port 是两个互相独立的port了。IO port和 maintenance port 中的地址是同样的意思对吗?
那么如果我想进行读写操作,用这两个里面任意的一个都可以实现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我用maintenance port 时候就不用 I/O port,用I/O port时候就不用maintenance port。这个理解对吗?

楼主:
别沉别沉
还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帖子别沉啊。关于这个接口,我在论坛里提问了好多,但是没有人解答。我觉得会应用就好了。我自己认为,直接用I/O port就行了,会写简单的NWRITE 或者SWRITE,再加一个MESSAGE就可以了。学的话,个人认为就写一个NWRITE实现通信就好了,之后才会有信心,个人写过这个简单的控制程序,在论坛里,但是显然没有成功,我也不知道原因。我总是想从最简单的应用开始学起,之后再深入,可是example design,恕我直言太复杂了,简直是保罗万象,数据手册也看了,然而还是不懂,总是隔着层什么。。。总感觉太抽象了,你给个简单的例子不行吗?它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从此之后我日渐消沉。。。
所以说,我希望大神留步,具体的讲一讲。下面说一说我的看法,直接例化这个ip核之后,肯定会有一个时钟管理单元,因为是高速接口的原因。所以我们加一个时钟,弄个rst_n之类。我们这里只讨论发送吧,而且只讨论NWRITE格式,按理说,直接在时钟的驱动下,加上符合NWRITE格式的并行数据给这个接口就行了,就发送出去了呀。但是好像不行,接受端也要有这个模块来接收,两者建立起链路才可以。我感觉这个链路是关键,也很神奇,我一直不清楚怎么个建立法,建立后,不发数据,链路还在吗?不发数据二者能建立链路吗?发送接收不是用共同的时钟同步吗?这个机制真是不清楚呢,这是极其关键的内容。
所以请求大神收下我的膝盖,给普及一下链路是怎么建立的,最好是用具体的模块的简单的方式阐述一下NWRITE这一个简单的操作。
致SRIO,我心中永远的痛。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神,能说说这个message是个什么东西吗?还有就是maintenance port 和 IO port比哪个更好用一些呢?

网友:
我也觉得给的列子太复杂,可能自己水平地,我也没看懂
感觉能做成ram那么简单的接口,就好了,有时候就需要一些简单的 NWRITE的tran rec

网友:
回复 网友D:

message

我是在看资料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简单的验证实验。在发送端发送10个NWRITE数据帧(每帧256字节)后,跟随一个MESSAGE帧,在接收端每检测到一个message帧,就连续读特定地址10次,每次256字节。类似于是中断的概念。有时间的话可以再仿真一把,不知道没有license 是否
会影响仿真。就在一片FPGA中,调用两次这个ip核,一个做发送,一个做接收,看看能不能建立起链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问一下这个地址的问题。在HELLO format下。帧头的后34位都表示地址。这每个地址能保存多少位数据啊。
在例程的仿真中完全没有弄明白这个地址是在怎么变化的。就好比每次写256个数据,那么第一个和第二个帧头处的这个地址应该怎么写呢?还有就是SWRITE和NWRITE之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关于这个核,我最不明白的就是帧头处所给的地址。每个地址到底能存多大的数据量,还有就是给地址时候有什么规律吗?

楼主:
别沉别沉
求大家不吝赐教啊

网友:
SRIO协议说了,每个端点设备的本地寄存器(协议定义了各层的寄存器,有些设备有扩充,比如交换芯片,或者有些特性没有实现等)是映射到地址空间的,缺省的情况下,高位地址是全1(Xilinx的IP中可以配置)。当然已知具体映射的情况下,可以用普通的NRead读寄存器。如果不知道,或者准备修改映射地址,就要用Maintanance Port来读写。
使用Xilinx的IP的话,有AXI-Lite端口,可以直接读写本地或远端设备的寄存器(主要是设好hop count)。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片的话,也应该要GTX在外部互联才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使用34位地址,就是对应那么大空间。至于怎么用,用户自己决定,除了寄存器占用了一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不过在FPGA向DSP传输数据的时候,发完帧头之后开始发送需要传输的数据,只要DSP那边接到了这些数据不就可以了。在帧头处的这个地址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啊。就向调用GTX时候,收端只要rx_data就可以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说这些地址是在执行读操作时候可以指定要读的存储器地址。那么在写操作时,这个地址的是指定写的地址吗?看程序中给人的感觉是数据直接到了收端啊,按照正常的操作,我在后面接一个FIFO把数据缓存下来不就OK了。不太明白在写操作时帧头的地址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楼主:
别沉啊
求助各路大神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

网友:
NWRITE 和SWRITE的区别。还真是把人问倒了。
NWRITE: 普通写操作。可以直接往对端内存写数。一个包最大为256bytes,不要求接收端响应。
SWRITE:流写(Stream Write),数据长度必须是8字节的整数倍,不要求接收端响应。
我这里就感觉只有数据量大小的问题。
另外我有问题向你们请教:假设发送数据好了,用hello format,nwrite的方式,首先给s_axis_ireq_tdata引线一个64位的包头,然后开始发送64位的数据,在NWRITE的模式下,我认为,这个64位的数据可以被屏蔽掉一部分,但是要是swrite的话就不能屏蔽。我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还有所说的地址问题,包头中包含着写地址,接收端就按照地址,后面的接收端我感觉不太清楚。还有就是源地址,和目标地址怎么体现,完整具体的流程谁给讲一讲。

网友:
回复 网友D:

   FPGA向DSP发起NRead和NWrite,这个地址是指的DSP的地址。DSP收到NWrite报文,会把数据写入自己的存储器对应地址的地方。NRead类似。

如果一个FPGA作为EP,收到NWrite后,怎么解释这个地址,随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万分感谢!!
我自己写个简单的发送程序去上板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关于链路的链接应该怎样理解。还有就是NWRITE还有SWRITE的区别,只用一个ip核能否做自环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你的实验成功了吗?我想参考一下您的FPGA端使用srio发送数据的代码。我自己尝试写过,但是仿真不出来。邮箱:shijiefei2012@163.com
如果您觉得技术敏感,我希望您给讲一讲思路,用fpga发送数据的思路,需要注意的地方。
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
我写的fpga端的发送程序:
程序如下:很简单,共3个文件,包含了激励文件。我的打算就是用单个ip核,自己发送自己接收,仿真正在进行,非常慢,一会了,还没出现显示波形的界面,希望大家看看,我的思路是否有错,哪里有错大家批评指正,没有人交流太痛苦。
第一个模块:NWRITE数据产生模块
`timescale 1ns / 1ps
//////////////////////////////////////////////////////////////////////////////////

module srio_nwrite_gen(
    input             log_clk,
    input             log_rst,
    input             val_ireq_tready,
    input             link_initialized,
    output reg        val_ireq_tvalid,
    output reg        val_ireq_tlast,
    output reg [7:0]  val_ireq_tkeep,
    output reg [63:0] val_ireq_tdata,
    output     [31:0] val_ireq_tuser
    );
localparam [7:0] src_id=8'hff;
localparam [7:0] dest_id=8'hff;
localparam [3:0] NWRITE=4'd5;
localparam [3:0] TNWR  =4'd4;
localparam [64*5-1:0] nwrite_instruction = {
      // NWRITEs
      {8'h66, NWRITE, TNWR,1'b0,2'b00,1'b0,8'h17,2'b00,   34'h300000000},
      {64'h0000000000000000},
      {64'h0000000000000001},
      {64'h0000000000000002},
      {64'h0000000000000003}};
wire [63:0] instruction[0:4];
genvar ii;
generate
  for (ii = 0; ii <5; ii = ii + 1) begin : instruction_gen
    assign instruction[ii] = nwrite_instruction[(ii+1)*64-1:ii*64];
    end
    endgenerate
reg [4:0] i;
//reg val_ireq_tlast;
always @(posedge log_clk or posedge log_rst)
  if(log_rst)
    begin
    val_ireq_tvalid<=1'b0;
    val_ireq_tdata<=64'd0;
    val_ireq_tlast<=1'b0;
    i<=4'd0;
    end
  else
    begin
    if(val_ireq_tready&&link_initialized)
      begin
      case(i)
        0:
          begin
           val_ireq_tvalid<=1'b1;
           val_ireq_tdata<=instruction[0];
           val_ireq_tlast<=1'b0;
           val_ireq_tkeep<=8'hff;

           i<=i+1'b1;
          end
        1,2,3:
          begin
          val_ireq_tvalid<=1'b1;
          val_ireq_tdata<=instruction;;
          val_ireq_tlast<=1'b0;
          i<=i+1'b1;
          end
        4:
          begin
          val_ireq_tvalid<=1'b1;
          val_ireq_tdata<=instruction;
          val_ireq_tkeep<=8'hff;
          val_ireq_tlast<=1'b1;
          i<=i+1'b1;
          end
        5:
          begin
           val_ireq_tlast<=1'b0;
           i<=i+1'b1;
          end
        default:
          begin
          val_ireq_tvalid<=1'b0;
          val_ireq_tdata<=64'd0;
          val_ireq_tlast<=1'b0;
          end
      endcase
      end
      else
        begin
       val_ireq_tvalid<=1'b0;
       val_ireq_tdata<=64'd0;
       val_ireq_tlast<=1'b0;
       end
      end

assign    val_ireq_tuser  = {8'h0,src_id,8'h0, dest_id};

endmodule
第二个:第一个模块和ip核的连线
module top(
  input sys_rst,
  input sys_clkn,
  input sys_clkp,
  input phy_link_reset,
  output link_initialized,
  output port_initialized,
  output log_rst,
  output srio_txn0,
  output srio_txp0

    );
//wire log_rst;
wire [7:0] val_ireq_tkeep;
wire [31:0] val_ireq_tuser;
wire [63:0] val_ireq_tdata;
wire val_ireq_tvalid;
wire log_clk_out;
wire val_ireq_tready;
wire val_ireq_tlast;
srio_nwrite_gen U1(
  .log_clk(log_clk_out),
  .log_rst(log_rst),
  .link_initialized(link_initialized),
  .val_ireq_tlast(val_ireq_tlast),
  .val_ireq_tvalid(val_ireq_tvalid),
  .val_ireq_tkeep(val_ireq_tkeep),
  .val_ireq_tuser(val_ireq_tuser),
  .val_ireq_tready(val_ireq_tready),
  .val_ireq_tdata(val_ireq_tdata)
);

//wire srio_txn0;
//wire srio_txp0;
rio ip_rio(
  .log_clk_out(log_clk_out),
  .log_rst_out(log_rst),
  .s_axis_ireq_tdata(val_ireq_tdata),
  .s_axis_ireq_tkeep(val_ireq_tkeep),
  .s_axis_ireq_tvalid(val_ireq_tvalid),
  .s_axis_ireq_tuser(val_ireq_tuser),
  .s_axis_ireq_tready(val_ireq_tready),
  .s_axis_ireq_tlast(val_ireq_tlast),
  .link_initialized(link_initialized),
  .port_initialized(port_initialized),
  .phy_link_reset(phy_link_reset),
  .srio_txn0(srio_txn0),
  .srio_txp0(srio_txp0),
  .srio_rxn0(srio_txn0),
  .srio_rxp0(srio_txp0),
  .sys_clkn(sys_clkn),
  .sys_clkp(sys_clkp),
  .sys_rst(sys_rst)
);

//rio ip_rio_rx(
//  .log_clk_out(log_clk_out),
////  .s_axis_ireq_tdata(val_ireq_tdata),
////  .s_axis_ireq_tkeep(val_ireq_tkeep),
////  .s_axis_ireq_tvalid(val_ireq_tvalid),
////  .s_axis_ireq_tuser(val_ireq_tuser),
////  .s_axis_ireq_tready(val_ireq_tready),
////  .s_axis_ireq_tlast(val_ireq_tlast),
//  .link_initialized(link_initialized),
//  .port_initialized(port_initialized),
//  .phy_link_reset(phy_link_reset),
////  .srio_txn0(srio_txn0),
////  .srio_txp0(srio_txp0),
//  .srio_rxn0(srio_txn0),
//  .srio_rxp0(srio_txp0),
//  .sys_clkn(sys_clkn),
//  .sys_clkp(sys_clkp),
//  .sys_rst(sys_rst)
//);
endmodule
第三:激励文件
module sim(
  input log_rst,
  input sys_rst,
  input phy_link_reset,
  input sys_clkn,
  input sys_clkp,
  output link_initialized,
  output port_initialized,
  output srio_txn0,
  output srio_txp0
    );
top sim_top(
//  .log_rst(log_rst),
  .sys_rst(sys_rst),
  .phy_link_reset(phy_link_reset),
  .sys_clkn(sys_clkn),
  .sys_clkp(sys_clkp),
  .port_initialized(port_initialized),
  .link_initialized(link_initialized),
  .srio_txn0(srio_txn0),
  .srio_txp0(srio_txp0)
);

reg sys_clkp_reg;
initial begin
    sys_clkp_reg = 1'b0;
    forever #40 sys_clkp_reg = ~sys_clkp_reg;
  end
  assign sys_clkn = ~sys_clkp_reg;
  assign sys_clkp=sys_clkp_reg;

//initial begin
//    system_rst_reg=1;b1;
//    #2000
//    system_rst_reg=1'b0;
//end

  // reset generator
  reg phy_link_reset_reg;
//  reg log_rst_reg;
//  initial begin
//    log_rst_reg = 1'b1;
//////    phy_link_reset_reg=1'b1;
//    #1000
//    log_rst_reg = 1'b0;
//////    phy_link_reset_reg=1'b0;
//  end

   initial begin
//     log_rst_reg = 1'b1;
     phy_link_reset_reg=1'b1;
     #1000
//     log_rst_reg = 1'b0;
     phy_link_reset_reg=1'b0;
   end
   reg sys_rst_reg;
   initial begin
     sys_rst_reg=1'b1;
     #2000
     sys_rst_reg=1'b0;
   end
//  assign log_rst=log_rst_reg;
  assign phy_link_reset=phy_link_reset_reg;
  assign sys_rst=sys_rst_reg;

endmodule

网友:
难道这个帖子就这么沉了吗?懂得大神给讲讲吧,感激不尽啊。。。。
我把我的程序仿了仿真,link_initialized 还有port_initialized都始终为0,不出所料,但还是很挫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仿真的话,要时间长点,好歹看到TX/RX上有初始化过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理解,mantence port是专用于维护包的读写操作的,IO port是通用接口,可发送任何指令的接口,可以是NWRITE READ,mantence,doorbell等各种命令。这里说,就是mantence port是专用接口,只用于维护包的操作。IO port是都支持。
但是,如果想对自己IP内部的寄存器进行操作,则只能用mantence port。

回答不一定100%准确,只是提供个思路,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初始化过程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ip核初始化后会自动的发送某些码来进行链路连接?初始化不都是看link_initialized
和port_initialized吗?rx跟tx在整个过程都是没有数值。仿真的时间短,我加长点时间在看看。但是我总感觉问题不在这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例程的基础上改了一下。仿真是没有问题的,两个IP核相互通信。用例程直接仿真就可以跑通啊,不过真正要用的话得自己把发送数据的模块进行一下修改。
我现在准备上板尝试与DSP通信,不过现在生bit文件出了些问题,还在研究手册。

楼主:
看帖子的各位有没有遇到综合过程中xst.exe停止工作的现象啊。
没有报错,就是快要综合结束的时候提醒我xst.exe停止工作

网友:
到底有没有人能给一段简答的控制程序,就像我写的那样。

网友:
理解不好,简直是硬伤,看着是那么回事,做起来就昏天暗地,把握不好,鲜能成功。感觉从大学开始,认知就基本上停滞了,无法再提高,心理上也是,自己一步步玩死了自己,慢慢失去对自己的控制,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变成这样,变成一具行尸走肉,不想努力,不想奋斗,面临如此深刻的心理问题。

网友(2017-08-16):
回复 网友D:

    我竟然跟你的想法一样,这个地址到底有什么用呢?感觉帧头给的地址确实是无用的。

网友:
后来我有看了看例程,看出来了点门道。我认为我自己写的很简单的程序是很有用的,很直白的,但是可能出了点小问题。按照例程中的说明,是调用了两个ip核,一个作为发送端,一个作为链路端,文档上称之为link,但是我写的简单的控制代码只是调用了一个ip核心,因此可能有问题,现在我可以再把程序改一改,看看行不行,大家也可以试一试,恕我直言,控制程序应该很简单的,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人写,都是在讨论例程,这就把问题复杂化了。
前几天我仿真了一下例程,只是使能了NWRITE,针对这个仿真,我也在eetop发了一贴,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对帧头的给出的34位地址或者36位地址,我也是有疑问的。接收端接收到帧头后会做什么处理,应该只是说,哦,这是帧头,是NWRITE,我不用回复了,只要接下来接收数据就可以了,帧头还给了我一个36位的地址,希望我以这个地址为开头写接下来给的数据,发送端连往哪里写给了我个建议。
细思极恐,接收到帧头还有接续的数据,接收端怎么处理,很模糊,接收端的srio最终吐出来的数据是怎样的,然后应该怎么处理才是关键。首先吐出来的数据是什么,会把帧头吐出来吗?应该不会,难道就是一个劲的吐数据吗,这样倒好了,直接处理就行了,还是实时的。因此我甚至可以大胆的猜测,帧头的意义很有限,就好比是uart的拉低电平表示数据开始传输。大家觉得我的说法有道理吗?欢迎大家踊跃讨论,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