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RC滤波电路的作用

楼主(2017-07-13):
听说RC电路有平缓信号的作用,  经过一个RC上面的信号是不是可以更接近下面的信号?那只用一个C是不是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呢?

网友:
RC组成的低通滤波器可以去除高频毛刺,使信号变的平滑。单个电容也可以消除一些高频噪声,但很多时候单个C无能为力。可以多做些实验,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