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来改变LSW的顺序

楼主(2017-07-13):
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来改变LSW的顺序

网友:
LSW窗口上部菜单栏上有“sort”、“Edit”和“Help”,点击“sort”排序,可以按照几种预先设置好的顺序进行排列:By Priority; By layer; By Purpose; By Function; By Mask Number.
这些顺序由工艺技术文件XXX.tf编写,可在读懂技术文件的基础下进行修改。
”Reverse“修改正序或倒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说的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viryuoso 可以在 軟體 操作 , 前提是 你能改 tf file 因為改完後 要儲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有IC510 和IC614  LSW这个地方都是一样的,都有Sort,Edit和Help~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找到,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