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型bandgap的启动问题(低电压结构)

楼主(2017-07-13):
(1)如图所示,利用运放虚短虚断原理,可以求得带隙电压为:Vref=R2/R1 (Vbe+R1/R0 VTlnN),在DC情况下,我将Vref调成500mV了(2)但是有一个关键问题,上电时发现电路无法启动(VDD先上电,PowerDown信号后上电),求这种带隙的启动电路推荐!!!

感激不尽

楼主:
我尝试过opamp电流采用自偏置,而不是由带隙提供,这样的话op也要一个启动电路,带隙core也要一个启动电路。还是不能起来~

楼主:
要两个启动电路的话,感觉启动有个先后顺序,还不如用图示结构,但目前没找到合适的启动电路,求指导~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sansen 16章先过一遍吧。1640那张图就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1640那个,是不是运放也加了启动,如果op没起来,即使反相输入端电压>同相,输出也没办法被拉低吧!

网友B:
这种结构论坛里有分享的资料,大概思想就是通过上电时拉高M10 gate电压,导通M4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做过一次sansen里边的那种结构,运放如果建立慢的话,启动电路关闭的时候运放还没建立完,三极管上方的管子是无法提供电流的,试了一下更改启动关闭的参考点,将PMOS的栅极与VB相连,如果运放没建立,PMOS栅极是高电位,启动电路不关闭,直到运放正常工作为止。      PS:只知道启动电路在正常工作后应该彻底关闭,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要考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把M10的栅压拉高这种启动很有用的,我已经在全工艺角下可以启动了,而且挺快的。

网友D:
    运放 gain 很高 没有起动电路 bandgap 还是会动作 , 但是 流片是有 > 20% yield loss-> 前人设计失误 .
hspice 完全模拟都会动作 , 量产也会动.
但是流片大量 时发现出问题 .
你其实可以拿 vref  去控制 NMOS ,
vref < vth 下 start up 动作
当 vref > Vth 关掉 start up . 不过某些情况下可能会 "ring" 就是 start-up circuit 开开关关 .

网友(2021-03-30):
你好,请问一下这种结构的环路增益是不是很低呢

网友(2022-09-0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的启动电路最终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E(2023-08-15):
引用 网友D:
运放 gain 很高 没有起动电路 bandgap 还是会动作 , 但是 流片是有 > 20% yield loss-> 前人设计失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就是用的您说的这个方法,能看到低温下很多情况会震起来,请教大神有没有啥方案,我试过加迟滞,不过还是会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就是用的您说的这个方法,能看到低温下很多情况会震起来,请教大神有没有啥方案, ...

Bandgap start up 电路 ..如果你是解 bug .
以前CHIP decap fib 量出 vbg , chip 丢烤箱 -40    > 3  ..
去证明bandgap fail
至于仿真

当时点加leakage” , -60   (spice model 一般指 -40 )  corner 会看 爬得很慢很慢 .

leakage , 是请 FAB cross section 怀疑某点 process & layout  可能有leakage

网友(2025-03-21):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论坛里有分享的资料,大概思想就是通过上电时拉高M10 gate电压,导通M4 ...

你好,没有找到合适的资料,能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分享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