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ss仿真不收敛

楼主(2017-07-14):
小弟新手,最近在做N-path滤波器,其中需要使用本振信号产生四相不交叠信号作为开关信号。当我用理想开关信号时,pss和pac可以正常仿真得到结果。
当使用本振信号加自己设计的电路产生开关信号时,pss仿真提示不收敛,看tran仿真结果开关信号可以正常产生但是频率与理想信号略有波动,是否是因为这些波动导致的pss不收敛,如果是的话要怎么解决。求各路大神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频率波动多大?过大的话肯定不收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那时钟问题要怎么仿真呢,我看文献中有专门的分析时钟skew和jitter对电路的影响,并且带有仿真结果,可是pss不收敛根本无法进行后续的pac或者ps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