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 FIFO-generator如何生成verilog的IP代码

楼主(2017-07-14):
想在Vivado中使用FIFO-generator生成一个FIFO,但是发现生成的IP接口是VHDL的,但是工程中其他代码都是Verilog的,请问如何生成Verilog的FIFO?谢谢!

网友:
在ISE中,两种语言可以交叉例化,不知道VIVADO还可不可以,不过估计还可以。所以,你在其他verilog文件例化FIFO时,直接按例化verilog文件时例化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2# 菜鸟要飞 嗯,感谢指导!
网上找到的资料也是说IP实例化模板(IP Instantiation Template)中给出的.veo文件进行例化,正在尝试。

网友(2017-08-31):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