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地60mV的基准电压怎么做?

楼主(2017-07-14):
如题,在产生内部基准0.6V的电阻串上面拉出了一个60mV的基准电压,FT测试时把0.6V的基准TRIM到-/+1%以内(实测),可是为什么60mV的基准电压偏差可以达到-/+10%?(实测)
他们不是一个源出来的么?为什么偏差会这么大?

网友:
你基准上的ground可能是6mV

楼主:
回复 网友A:
   ground无论电压是多少,芯片和芯片测量电压值的一致性应该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叠加一个直流值而已),而不应该有那么大的偏差,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