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ECO freeze layer问题

楼主(2017-07-14):
之前使用ICC做ECO freeze layer时都是用下面的命令:
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freeze_layer_by_layer_name
-freeze_via_to_frozen_layer_by_layer_name

今天又看了下这两个option的解释,有个想法是如果希望freeze M3和MV3,其他层都可以动,该怎么约束呢?脑子有点短路,感觉没办法实现啊?贴一下这两个option的解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VIA连着两层metal,你不动VIA3,意味着你不动M3 VIA3 M4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mask上理解,MV3和M4是两层mask,不动MV3,可以使用M4做一些连线到M5上面啊,所以并不是M4就不能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