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折叠式共源共栅版图怎么布局更好对称

楼主(2017-07-14):
(图片)

网友:
要是我做,我会做一个横着的长方形,然后上下对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贴个图说明一些也好啊。

网友:
先把整个chip 的poly 方向统一 再做对称,只看你这一块觉得还好,但是如果你这块的gate方向和其他地方成垂直,那就不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明觉厉啊

网友:
这什么工艺?只要左右对称放就能匹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