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L电路求解惑

楼主(2017-07-14):
哪位大神对CML电路比较熟悉的,麻烦抽空帮我看下,第一次使用CML电路,有几个问题,请问:1.我的反向器buffer的输入共模比输出共模低0.6V,这样的话如何级联在一起呢?2.CML切换的时候,两边的差分对MOS管是否都要处于饱和区(这成为问题1的原因)3.CML切换的时候,两边的差分对MOS管电流是否需要完全切换,还是要部分切换?4.单级的CML反向器的增益有要求吗,是不是必须大于1?5.在2.5GHz的切换频率下,切换电流、上拉电阻和负载电容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计算的呢?(万分感谢!)

网友:
1. 没有关系,只要输入和输出都可以正常工作。
2. 不需要。
3. 不需要完全切换,一般稍微留一点,减小jitter。
4. 这个要根据你的设计目的确定。
5.上拉是靠电阻,时间常数是RC决定。下拉是nmos管决定,和电流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大神(前段时间出门了,没有回复,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