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去偶或旁路电容的理解,彻底没方向了

楼主(2017-07-14):
如上图所示,电源10V给负载R提供电源,如果此时电源有波动(高频交流),假设变成10.5V, 那么负载R上的电压也是10.5V

再入上图所示,再电源输出与地之间加了一个 “去偶电容”,
假设原来电源还是10V,在稳定后,电容两端也是10V, 电阻R两端也是10V,
当电源有波动(高频交流)变成10.5V时, A点和B点不都是10.5V吗?此时电容将充电,但是负载电阻R上的电压也将变成10.5V
那这个去偶电容有什么作用? 电源的干扰不也是加载到了负载上了吗?

和去偶电容可以滤掉毛刺完全解释不通啊? 请大神赐教,小弟不甚感谢。

网友:
你给电源加个内阻先。

楼主:
谢谢提醒, 是这样吗?

这样电源内阻和电容C 构成一个低通滤波,高频信号被消耗在电源内阻上

也就是说即使电源产生一个10.5V的高频毛刺,但是在A点的电压还是被稳在10.05V附近(假设),所以B点电压也是10.05V附近
从RC滤波的原理来看似乎很容易理解了。

从电容对交流短路的说法来解释:
当电源电压突变到10.5V时, 由于电容上会产生一个大电流Ic
这样Isource = Ic + IR, 将使得Isource会比之前静态时的电流大很多,
这样Vsource上的压降将增大, 导致 A点和B点的电压也不会是10.5V。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正确吗? @hszgl

网友:
你这基础也太弱了第一你需要知道什么是阻抗,而不仅仅知道什么是电阻;
第二你需要知道什么是交流,知道什么是信号系统;

楼主:
你这基础也太弱了第一你需要知道什么是阻抗,而不仅仅知道什么是电阻;
第二你需要知道什么是交流,知 ...
引用 网友A:

@willysansen ,我的基础是很弱啊,所以问出来的问题可能很弱智。

阻抗是一种数学的描述,而不是电路物理方面的描述。
如果是理想电压源,没有内阻的话,那么即使加了旁路电路, 高频干扰信号还是会加载到负载电阻R上的不是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属于“思而不学则殆”的阶段。

    把电路,信号与系统的书,模电的书都重新看一遍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高频交流信号,它看到的电容是一个极小的阻抗,看到电阻还是一个大电阻,这个信号是走电容还是走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管是电容容抗变小,还是电阻的阻抗很大,对于R和C并联来说,交流电源的电场都加在电容和电阻两端,
在电场的作用下,电子就会定向移动,只不过对于不同的阻抗,产生的电流大小不一样。
电流按阻抗小通路的流(阻抗小的通路电流大)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吧

网友:
这里讲的比较详细

电容去耦原理(解释十分透彻).pdf

楼主:
个人觉得

网友:
   请问胡boss有没有ISSCC 2011 session9.6 A 65nm Dual-Band 3-Stream 802.11n MIMO WLAN SoC的PPT?不甚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有没有仿真器?能不能按自己的理解,搭好电路,设置激励?10V 到10.5V,你是谈毛刺还是阶跃?毛刺的话,上升时间,下降时间,持续时间是多少?

    然后,你把这个激励加到有大电容,没有大电容的电路,看看区别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