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 power nets present(calibre lvs时碰到的错误)

楼主(2017-07-14):
这是报警告的信息

这是我关于label的设置 用的TEXT层
没有M1_TEXT这层 只有TEXT

这是寄生抽取无法做

哪位大佬可以看看,关于pin和label用啥层还是比较糊涂的

assua 只加label就行了
calibre不太懂

谢谢你们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自己顶一下,谢谢大佬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你layout 里定义了vdd,但是你command file 里面的prower name 没有vdd

网友(2019-07-15):
楼主是用 Text drw layer 还是Metal pin layer?

网友:
很明显用的layer不对啊,你可以查看你们的commd-file用那一层layer定义的 port,看你图片这个calbire没有get到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