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16.6原理图PCB不能交互

楼主(2017-07-14):
原理图的-intertool communication 选项已勾选不打补丁,安装16.6 可以交互
只要一打补丁,我试过33号。79号 89号,92,95 只要一打上,交互功能就没做用

搞了几天了,(文件在其它电脑上也是好的)
  求解~~

感谢

网友:
看看是不是原理图和Brd 本来就不对应,交互这个功能是默认的,我都没做过什么设置。

网友:
另外,导网表的时候,用软件自已的工具导,不要用第三方的方式导。

楼主:
没招了。重装系统,重装软件 打95补丁 也OK了  太神奇了……

网友(2018-01-27):
同求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