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次谐波失真的计算

楼主(2017-07-14):
论文中的一个基于源极跟随器的滤波器结构,我在计算谐波失真HD3遇到了困难。我的思路是先解出传输函数A,vo=Avi,a1=A,然后对A的表达式求三次导可得到a3,所以HD3=1/4*a3/a1*u^2。可是怎么计算传输函数呢?(低频不考虑电容,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

楼主:
各路大神看看啊

网友(2024-05-09):
最近也在想怎么手算谐波失真的,请问你这个论文叫啥?你说的这个方法是基于什么原理来的

网友:
传输函数应该只针对线性系统,谐波是非线性系统,感觉不应该用传输函数。
个人觉得理论上用平方率最基本的Id,Vd,Vgs的关系,可以算出来输入输出的关系,然后求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