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cliosoft-sos版本控制软件的几个设置问题

楼主(2017-07-14):
这个软件的Workarea Dir和Workarea Root的路径不会设置,如果设置在我的home文件夹下面,那就无法对服务器的文件进行check in&check out。如果设置在服务器的项目文件夹,那在我的home下面启动virtuoso的时候又无法启动sos。
Keep Files in Workarea as后面四个也不知道选哪一个。
作为一个画图的被抓来调试版本控制软件,真是一个头两个大,望各位IT大神出手相助。

网友(2017-11-09):
请问你有破解的版本吗?

网友:
你可以設定另外一個user然後放在那個user上面

网友(2018-03-21):
能讲再明白一些吗

网友(2018-06-03):
回复 楼主:

兄弟你有SoS的下载地址吗,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数据要集中管理 nfs

网友(2020-05-06):
您好!集成到virtuoso上有相关文档可以参考吗?在service 端可以操作,在普通用户端打不开layout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21-12-19):
有破解版本否?

网友(2022-08-09):
有脚步吗

网友:
目录共享,目录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