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询问振荡器的类别

楼主(2017-07-14):
一种振荡器,通过比较两个电容上的电压来决定是否动作。一个电容A上的电压充电快放电也快,一个电容B充电慢放电也慢。当电容A上的电压高于电容B上的电压时,开关动作将电容A上的电荷放完,此时电容A的电压低于电容B的电压,经过器件的动作延迟时间后,开关再次动作电容A开始充电,直到电容A上的电压再次大于电容B上的电压。请问这样的震荡器是什么类型的振荡器?谢谢了!

网友:
张弛振荡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