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将layout导出gds两次发现gds1和gds2元素变倒序了,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2017-07-14):
各位大神,我在virtuoso中画一个layout,
然后导出为gds文件gds1,同时生成一个layermap文件。
然后我将该gds1再导入到virtuoso的layout中,使用上面生成的layermap文件。
然后再次将上一步的layout导出为gds文件gds2。
比较gds1和gds2,会发现相同layer下的元素是倒序了,顺序正好颠倒过来了。请问是为什么啊?如何才能避免这种颠倒呢?谢谢
我手写了个情况图如下:感谢

我就是简单的执行了两步导入导出而已。。。为何顺序就反了呢。。虽然内容没有错误,但是gds中的顺序反了,对我来说也不行。。请问如何才能让两次的gds文件一样呢?谢谢

网友:
很好奇,为什么你说不行?你想用gds干嘛?
举个栗子,一幅画里面有人有山有水,你非要别人画的时候先画山?别人先画人就不行了?
又举个栗子,你画版图如果里面有poms nmos,如果我分两次画第一次先画poms ,第二次先画nmos.我两次画出了的layer 做lvl时完全一致,你难道要说我画的顺序不一样,所以我这两次画出了的layout不一样了??
亲注意逻辑关系,这时候体现的是最终图形。·········
真搞不懂哥哥你想干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补充一点你的两次到gds 的过程不完全一样哦,别自己做的不一样 还要求系统给你做出来的顺序是一样的。因为你图形体现是一样的所以居于系统逻辑上他也给你把图形体现出来是一样的。对于系列逻辑来说没毛病。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个人理解,一样的layout,gds应该怎么进去,怎么出来才对呢。。。唉。。
每个人的用法,并不一定要和你想的一样。。谢谢您嘞。。
关键不知道Virtuoso的导入导出原理。。尴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好奇,为什么你说不行?你想用gds干嘛?
举个栗子,一幅画里面有人有山有水,你非要别人画的时候先画山?别人先画人就不行了?
又举个栗子,你画版图如果里面有poms nmos,如果我分两次画第一次先画poms ,第二次先画nmos.我两次画出了的layer 做lvl时完全一致,你难道要说我画的顺序不一样,所以我这两次画出了的layout不一样了??
亲注意逻辑关系,这时候体现的是最终图形。·········
真搞不懂哥哥你想干嘛??”

对GDS来说,这时候体现的就是文本。。。文本顺序乱了。。就是变化了嘛。。。谢谢您了。。。
你是将它当画用。。我是将它当文本用。。。

网友:
怎么又是这个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帖子啊。。什么叫又是这个帖子。。。本来也不是新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