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CD高压工艺求助

楼主(2017-07-14):
请问各位有没有用过这样一种BCD高压工艺,5V的普通MOS管,高压LDMOS,要求VGS,VDS都要耐高压,最高耐压大概24V左右,有用过的麻烦说下是哪家工艺厂,不甚感激

网友:
HHGrace  CV800GS4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确定是栅源也能耐高压的吧?

网友:
CSMC的HV 1U,LDMOS栅源可以有25V的耐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0.5UM的工艺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0.25的BCD,标称可以达到,但我没试过。

网友:
    BCD 一般 GATE 低压 .  有高压DMOS 还有代LDMOS  应该不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已经拿到这个工艺的文件了,看了下是管子可以,不过这个工艺里面的二极管都写着不能工作在正向区域,电路中需要二极管工作在正向区域来防倒灌,除了用NPN代替,有没有其他办法,二极管需要过一定的大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C:

防反接的Diode一般用片外,这么大的电流必须要垂直流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