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用legalize_fp_placement时,

楼主(2017-07-14):
提示Error:Voltage area A is partially inside B. (FPL-026)
man如下:
N.  Messages                                                 Command Reference
                                   messages

NAME
       FPL-026 (error) Voltage area %s is partially inside %s.

DESCRIPTION
       This  error  happens  when modules from one voltage area are partially,
       but not completely inside modules of another voltage area.   For  exam-
       ple,  if  voltage area V1 consists of module A and voltage area V2 con-
       sists of modules C and A/B, then part of V2 (A/B) is inside  V1,  while
       another part (C) is not inside V1, which is not supported. In that sit-
       uation, the recommended way to handle this is  to  split  V2  into  two
       voltage  areas, one (call it V3) having module C and the other (call it
       V4) having module A/B. Then V3 would be disjoint with V1, and V4  would
       be completely inside V1, and both of those situations are supported.

       Note  that this referes to logical, not physical relation between volt-
       age areas.

WHAT NEXT
       Split the voltage area that is partially inside  another  into  smaller
       voltage  areas,  so  that  each of the smaller ones will be either com-
       pletely inside, or not overlapping the other voltage areas.

                                Version
            Copyright (c) 2017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但是我UPF中并没有如上这种情形的。请问还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大家!

网友:
floorplan里两个不同的voltage domains叠加了,重新定义voltage 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