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gion判别MOS管工作区;以及vdsat、vds、vgs-vth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7-07-14):
在前仿中,在Results Display Window中,
1、如何根据region的值判断MOS管工作在哪个状态?
2、vdsat、vds、vgs-vth之间的有什么样的关系,能否直接用vsat判断管子的工作状态?
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Hi,
1. region=0,1,2,3应该分别对应MOS管的截止区,线性区,饱和区和亚阈值区
2. Vdsat在长沟道工艺下等于Vov=Vgs-Vth,但在先进制程下已偏离Vov,具体解释论坛里有人发过你可以找下,另外可以根据Vds-Vdsat来判断管子的工作状态,比如Vds-Vdsat>0就认为在饱和区了,实际设计中还会留一定DC margin,
坐等高手讲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第一个问题没有疑问了。第二个,之前也在论坛上看到哪个帖子,当考虑到长沟道效应的时候,Vgs-Vth=Vdsat,只要Vds>Vgs-Vth,MOS管进入饱和区,而在实际中不仅存在长沟道效应,也存在这短沟道效应,这个时候MOS管会发生速度饱和(也就是提前进入饱和状态),此时就会出现Vdsat比Vgs-Vth小很多的情况,决定MOS管的饱和状态的不是Vgs-Vth的值,而是Vdsat的值,只要Vds大于或等于Vdsat的值,就认定进入饱和状态。那我在前仿中,只要Vds大于或等于Vdsat的值,就判断进入饱和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你可以看到当Vds>Vdsat的时候,MOS管的region就会对应为2,但design的时候还是要考虑PVT的影响,让Vds-Vdsat大于某个经验值才比较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经验值一般会是多少呢,是不是还跟其他的因素有关呢,比如说工艺不一样,这个经验值就会不同

网友(2018-10-14):
回复 网友B:

   大佬,可以一起学习下吗,也正在接触这一块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还真是哎,收下我的仿真图片

网友:
vds 的取值 还可以看看 ro=1/gds 的值

网友:
3楼说的对

网友(2019-01-18):
回复 网友B:

网友D(2019-05-17):
引用 网友A:
Hi,
1. region=0,1,2,3应该分别对应MOS管的截止区,线性区,饱和区和亚阈值区
2. Vdsat在长沟道工艺下等于V ...

亚阈值区时,也存在Vds>Vdsat的情况,请问做何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还真是哎,收下我的仿真图片

请问怎么plot出region和vdsat这样的数据呢?spectre下可以?

网友(2019-10-21):
引用 网友E:
请问怎么plot出region和vdsat这样的数据呢?spectre下可以?

可以

网友E: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呢?我是在virtuoso的图形界面,result browser是可以看到某次仿真某MOS管的region,也可以把该值send to table,plot只有signal可以,怎么把这个值plot出来呢?是在output栏中用什么表达式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呢?我是在virtuoso的图形界面,result browser是可以看到某次仿真某MOS管的region,也 ...

spectre下用spectremdl可以,相当于spice下的measure语句。具体你可以搜一下spectremdl的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呢?我是在virtuoso的图形界面,result browser是可以看到某次仿真某MOS管的region,也 ...

。。。。我以为你要看某次的。。。。理解错你的意思了,为啥要polt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还真是哎,收下我的仿真图片

Vdsat为啥是一条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怎么plot出region和vdsat这样的数据呢?spectre下可以?

OP(“/NM1” “region”)

网友G(2020-02-27):
请问vdsat具体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样的一个值呢,怎么计算的?

vdsat=vgs-vth?
但看起来饱和区管子的 vdsat总是>vgs-vth。
是因为这里面的vth是vth0?真正的vth大于 print 工作点显示的vth?谢谢!

网友H(2020-04-11):
引用 网友D:
亚阈值区时,也存在Vds>Vdsat的情况,请问做何理解?

短沟道器件反型区分为弱反型、中等反型和强反型,弱反型即亚阈值区,这三种情况都属于反型区。管子处在反型区时,当vds>vdsat时为饱和区,vds<vdsat时为线性区。因此在这三种反型区里的管子都可处于饱和区或者线性区。具体的内容可以看下gm/ID设计方法学,在介绍方法的时候一般会讲这些电压的关系

网友(点评):
正解,注意饱和区线性区的区分是Vds和Vdssat, 反型区的区分是Vgs和Vov

网友(点评):
打错了,Vgs和Vth的关系,不是Vov

网友:
引用 网友F:
Vdsat为啥是一条直线

可能处于弱反型(亚阈值区),此时vdsat=2nVth近似不变

网友(点评):
还有可能是坐标刻度的问题,虽然有小变换,但看不出来

网友(2021-01-21):
引用 网友G:
请问vdsat具体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样的一个值呢,怎么计算的?

vdsat=vgs-vth?

我也有这个疑问,Vdsat不完全等于Vgs-Vth的啊

网友(2021-03-23):
引用 网友D:
亚阈值区时,也存在Vds>Vdsat的情况,请问做何理解?

同问

网友I(2021-08-31):
引用 网友H:
短沟道器件反型区分为弱反型、中等反型和强反型,弱反型即亚阈值区,这三种情况都属于反型区。管子处在反 ...

region=3,vdsat=40mV,vds=260mV,vth=450mV.请问这怎么理解
你们说vds大于vdsat就是饱和区,可region显示是亚阈值区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其实是个优先级的问题,Vgs和Vth的判断优先级高于Vds和Vdsat的判断,所以是亚阈值区,没写饱和区。毕竟亚阈值区的判断比饱和区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还真是哎,收下我的仿真图片

请教一下,这个仿真波形里面的vdsat vds region的波形图是怎么仿真出来的?

网友(2021-12-10):
请教各位前辈,Vds大于Vdsat的经验值是多少呀?

网友:
我的话一般会把主要管子的Vdsat和Vds-Vsat打出来看是否饱和,有多少Margin

网友J(2022-01-26):
请问virtuoso怎样打开像spice那样的所有管子的具体数据呀?就是可以一下列出所有管子处在什么区电流多大那样的信息的表

网友K(2022-05-06):
引用 网友J:
请问virtuoso怎样打开像spice那样的所有管子的具体数据呀?就是可以一下列出所有管子处在什么区电流多大那 ...

ADEL-——results——print——DC Operating Points——点击你想看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K:
ADEL-——results——print——DC Operating Points——点击你想看的管子

网友L(2023-05-06):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还真是哎,收下我的仿真图片

想问一下您,这个region随vds变化的仿真图是怎么生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想问一下您,这个region随vds变化的仿真图是怎么生成的

时间有点久了

应该是做dc sim, sweep Vds
然后plot region as a function of Vds

网友(2024-04-22):
感谢各位前辈分享!

网友(2024-07-25):
引用 网友I:
region=3,vdsat=40mV,vds=260mV,vth=450mV.请问这怎么理解
你们说vds大于vdsat就是饱和区,可region显示 ...

亚阈值情况下也有自己的饱和区和线性区,这并不冲突

网友(2025-04-11):
可以选中器件右键annotation选择setup修改原理图上显示的器件参数、DC工作状态等等

网友(2025-10-21):
经验值vds>vdsat大约100mV,这样headroom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