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5SX95T配置问题

楼主(2017-07-14):
BPI配置
JTAG能下BIT
但烧写Flash报错
之后读FPGA的Get Device ID,显示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Device Temperature: Current Reading : -273.00 C
1: VCCINT Supply : Current Reading:   0.000 V
1: VCCAUX Supply : Current Reading:   0.000 V
....
...
实际万用表测每组电压值正常
PROG_B为高
检查了配置电路,也好像没错,和同事相比就只有PROG_B少了2个对地的电容

换了下载的仿真器,同样如此;换了一块同一批板子,也同样如此

请问有什么可能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先谢谢大家

楼主:
PC28F00AP30配置芯片,原本数据线到FPGA的配置数据线有22欧的匹配电阻,我画图的时候取消了,这会造成FPGA与FLASH的接口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