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带内线性度与带外线性度的问题

楼主(2017-07-14):
如图所示,一般来说,带外线性度要比带内的好。

但是我仿出的线性度却是:偏移量比较大时符合上图曲线,但是频率偏移量很小时(如1MHz处)的B1dB比偏移100MHz时还要大,也就是线性度反而变的更好,这个情况有没有人帮我解释一下,,我实在想不通。附仿真图两张

左图为1MHz频偏,右图为100MHz频偏仿真结果。

楼主:
大家一起来讨论下。。。

网友:
你的仿真结果不是对的么,带内的线性度好,带外的差。带通特性,带内增益大,带外增益小。

网友(2020-12-30):
楼主搞明白这个问题了嘛 我最近也在测试滤波器线性度遇到一些问题

网友:
假设滤波器的3dB滤波角为fc,那么其线性度特性一般是这样的。
如果频率小于fc,那么频率越大,线性越差;
如果频率大于fc,那么频率越小,线性越差;
一般而言,滤波器的线性在fc附近最差。

这个特性可以参考下图(D'Amico, Stefano, Matteo Conta, and Andrea Baschirotto. "A 4.1-mW 10-MHz fourth-order source-follower-based continuous-time filter with 79-dB DR." IEEE Journal of Solid-State Circuits 41.12 (2006): 2713-2719.)

网友(2021-05-11):
看似有了滤波,带外线性度就会更好,实际跟仿真设置也有很大关系。输入信号越小,误差越大,输入信号的大小设置很重要。不知道有没有大佬有更深入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