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里balun模型的区别

楼主(2017-07-14):
cadence中有主要有两种balun模型,一种是analogLib里面的ideal_balun,这种完全就是理想的,数学公式的体现;另一种就是rfLib里面的balun,这种balun是用veriloga写的模型,其中可以设置三个参数,单端输入阻抗(单位不知)、平衡输出阻抗(单位不知)、插入损耗(dB),可以模拟实际的买到的变压器,这两种模型带入到电路中仿真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那么问题来了:哪一种模型可以尽可能的接近测试的真实情况?

网友(2018-01-17):
楼主知道怎么使用这两个balun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