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神关于ALTERA fpga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07-14):
ALTERA FPGA采用AS下载模式时,AS下载程序到FLASH EPCS中,请问如何保证下载的数据正确,是要读之前写入的数据吗,那会不会读其他没有写数据的位置

网友:
通常設計電路應該使用JTAG download較多,因為可以使用SOF檔案載入,直接測試程序是正確的。
如果你的硬體有JTAG & AS,再 Quartus 編譯後會產生 .sof & .pof兩個檔案,只要JTAG下載 .sof 檔,程序執行沒問題,那 AS 模式下 .pof 也不會有問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用AS模式下载数据到FLASH应该有校验吧?不能只下载就完了吧?还有就是如果校验的话要读数据,不会读没有写入数据地址的数吧

网友:
生成pof烧写文件的大小只与你选择的flash型号有关,不管你工程规模大小生成的pof大小是固定的,空闲存储空间会补0xFFFF,烧写的时候选上verify和Blank-check,就会先写然后读出来校验,最后在查空闲区域,烧写就成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pof文件大小固定,那它的内容可读吗,它里面具体每段内容都表示什么,比如配置开始、数据之类的你知道吗,另外你这些从哪知道的,我从ALTERA官网都找不到好多有用的东西呢,求指教

网友:
靠靠靠靠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解答问题

楼主(2018-01-14):
回复 网友B:

   如果不选verify就不会读数据吗,还有具体下载过程的时序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我用示波器看下载过程的数据结果根本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