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块之间的信号在送出去之前都要打一拍,输入到一个模块也要打一拍吗

楼主(2017-07-15):
求大佬解答

网友:
是同一个时钟域就不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regin regout 是比较好的习惯,有利于timing 收敛,当然具体问题还是可以具体分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3楼观点,尤其是输出信号要接的后级模块很多(扇出比较大)的时候,用reg输出比较利于时序。
当然,具体问题还是得具体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你的说法,否则延时太长。

网友:
看你模块的timing紧不紧,不紧其实没有必要,如果是async interface最好做成regin regout

网友:
强力推荐reg out,不然到系统集成之后,综合timing上不去你就闹心了,reg in倒好说

网友:
这主要看你模块在chip中的层次,如果是作为一个harden的话,肯定要寄存输出,当然输入寄存要是能做当然最好。如果模块是比较小的或者在和hierarchy中比较low,则可以不寄存输出,当然前提timing没问题。
另一个,针对跨时钟域的信号一个要寄存输出,这样消除源时钟域毛刺对cdc单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