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andgap里的PNP管类型根据哪些原则选?

楼主(2017-07-15):
用于bandgap的PNP管,这三种PNP根据什么选?

网友A:
我會去Sweep VE (VB=VC=0V)
Print Beta stable range VS IE range
看哪一個 bate stable range 大 並且 Beta 變化量小(corner),  Beta 會影響 BG Offset
也可順道得知IE電流設計值

网友:
显然2*2 的面积最小,相同T下 VBE较高, VBE/IE 的拐角斜率更大,在低功耗设计时候,delta VBE变化较大,对 opa offset 更敏感。所以一般折中选择5*5的。可以仿真看出。希望能够帮助你。

楼主:
    VBE/IE:IE是什么?

楼主:
显然2*2 的面积最小,相同T下 VBE较高, VBE/IE 的拐角斜率更大,在低功耗设计时候,delta VBE变化较大,对 ...
引用 网友B:

    VBE较高有什么好处?

网友(2018-02-22):
VBE较大,对流过其电流的变化,就不那么敏感。

网友:
(1)只考虑一阶效应dIE/dVBE仅与IE有关,二阶效应和cell面积间的关系要仿真看看
IE=Is*exp(VBE/VT), dIE/dVBE≈IE/VT,
从常见的bandgap看dVBE/dIE大一点会有一丁点好处,
但应该不是选择cell面积的参考因素。

(2)至于offset与dVBE/dT成正比,dVBE/dT不会推导,和cell面积间的关系也要仿真看看。
VOS,out=(dVBE/dT)/(dVT/dT) /ln(m)*VOS,OP

(3)面积小节约成本。面积小使Is小,相同电流时VBE更大,对于低压带隙基准不利但也应该容易克服。

看到这个帖子之前都是不动脑直接选最小尺寸。
有考虑过的说说你们怎么选的。

网友:
标记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2022-08-15):
所以面积一般最小的PNP管吗,

网友(2022-12-08):
引用 网友A:
我會去Sweep VE (VB=VC=0V)
Print Beta stable range VS IE range
看哪一個 bate stable range 大 並且 Bet ...

学习了,多谢

网友(2024-04-06):
学习一下如何选取size!